苹果A1466暗屏修复成功

楼主(2018-06-09):
机型:苹果A1466
板号:820-00165-A
        今天接了同行送修的一台苹果A1466二修机,故障现象是暗屏,有开机声音,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有图像,
听同行说机器进了点水,先来几张图片:

首先把暗屏的故障锁定在背光电路部份:

顺手测了一下D7701升压二极管无电压,也无短路。

经检测发现F7700保险不通,换之,此时测D7701有8.6V的电压,但是还是不升压。

检测背光控制芯片条件全都正常PWM脚都有波,开启脚也有3.3的高电平,
换了一个LP8550背光控制芯片还是涛声依旧,想了一下背光电路部份的元件都被别人换了一个遍是不是那个地方搞出问题了,
动态检测不到问题那就来一遍静态检测,果然敌情出现,看下图:

对就是这里了,测到了芯片的反馈线路到D7701不通,找到XW7720结点,测了一下有阻值,
说明结点到芯片之间没有断线,果断从结点飞线到D7701负极,上电开机屏幕显示正常,到此修机结果。

最后再来一张飞线高清图,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各位看官多多捧场,赚点小分不真的不容易啊?

 会员1183066100鑫豆2025-3-31 18:10
 会员957885100鑫豆2025-2-14 09:02
 会员1263278100鑫豆2023-11-22 14:19

网友:
大神修机器 确实干净利落 果断!断线引起暗屏 算的上是秒杀了

网友:
楼主,你牛逼啊!别人没有搞定的机器,你就是直接秒杀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到位加分 了

网友:
确实干净利落 果断!断线引起暗屏 算的上是秒杀了

网友:
哈哈 捡钱啊   幸福。。。。。。。。。

网友:
好久没有修苹果了   上论坛学习下  !!!!!!!!!!!!!!!!!!!!

网友:
干脆利索不啰嗦 关键狠准稳啊哈哈哈............................................

网友:
这机器进水 很喜欢断线啊  很多还很隐蔽

网友:
修苹果的技术牛逼啊,我们这里苹果修的少

网友:
笔记本进水里不如直接吹干了?.....?/......

网友:
楼主666 这种问题都能解决,学习了

网友:
是升压二极管处断线引起的吗,还好有图纸参考

网友:
坏的严重的时候 我是直接修改电路

网友:
进水比较容易断线

网友A:
楼主你搞得这个断线地方是不是进水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搞得这个断线地方是不是进水部分

被别人焊过了,诂计是焊断线了...............

网友:
厉害了 ,楼主,维修高手,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清晰,维修界的榜样

网友B:
还谦虚的说没技术含量,楼主技术高不可测,。。。。。
心累了无痕
呵呵这位兄台你过将了,这点技术只是免强混口饭吃而已。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谦虚的说没技术含量,楼主技术高不可测,。。。。。
呵呵这位兄台你过将了,这点技术只是免强混口饭吃而已。

网友:
谢谢分享,分析的很厉害,这个系列的板子不能摔,摔了容易断线断层

网友:
苹果进过水的话确实是很容易出现断线

网友:
已经不错了,最起码思路正确,向你学习吧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啊,不服不行

网友(2018-07-14):
修得不错,修到过好几个1466暗屏的有的修不出来只能改板,下次要注意下这里了。

网友:
牛啊,秒杀了
进水断线比较难查
苹果黑色电路板查起来很费劲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楼主最近经常遇到吗,有机会一定试下。谢谢

网友(2019-03-15):
好像维修这种问的的主板啊

网友:
最喜欢修苹果了。。只要能修好 就可以收好多钱

网友:
大神修机器 确实干净利落 果断!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来的了,,前几天也修过一台。。特么焊点没了,然后飞线到U7701 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