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被给限制了,什么都搜不了,?

楼主(2018-06-09):
管主们,帮帮忙啦,我什么都搜索不了。。。。。。。。。。。。。。。。。。。。。。。。

网友:
我刚搜了下可以搜到    为您找到 4,363 条相关结果,用时 0.010 秒。精准搜索可以检索全部内容,其他搜索引擎有些内容搜索不到。

,要不你换个浏览器试下,不太可能是限制了

网友:
而且你这个感觉像是根本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样,下面什么都没有,一般就算什么都搜不到也应该有一行提示的,

网友:
你网络卡了吧 亲 我搜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看看你是不是金币没有了,现在搜索也需要金币到

网友:
关闭浏览器缩放。。。按住ctrl按键,往下推鼠标的滑轮。。。。

网友:
你好 同志 你的金币没有  请想办法 获得金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是不是金币没有了,现在搜索也需要金币到

现在不是不用金币了吗?
近期因百度搜索出现异常,为方便用户搜索,站内搜索暂时全部免费开放,不需要金币了,扣金币时间,另行通知!!!
好像还没有通知说开始扣金币了啊

网友:
估计你系统出问题了。重装一个吧。,好像少点什么

网友:
往下翻就行了
我的也是这样
滚轮往下滑

网友:
你的显示器太小了,换大一点,然后浏览器全屏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是不是金币没有了,现在搜索也需要金币到

可能是浏览器出问题了吧?
你换一个浏览器看看

网友:
浏览器有问题吧,或者网络真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