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JX 开机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8-06-09):
华硕  X550JX   开机上电不显示 ,上电0.9-1.2来回跳动,不显示,加焊显卡,故障还是一样,会不会是CPU或者BIOS的问题,板载内存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
哈哈哈哈哈,你这千万别干显卡,这机器你就是把显卡干废了,也不可能干好,在0.9跳变说明CPU动作了,来回跳边可能就是内存的问题,你屏蔽内存试下吧

网友:
飞行堡垒 显卡问题 基本没有 你这个BIOS问题多

网友:
先刷BIOS,还不行再搞内存

网友:
板载内存吗?有实物图就比较方便给意见

网友:
你这个明显重复跑码。显卡问题不会这样,建议你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网友:
来回跳实际上并不算实际的跳变,所以还没到显卡那里,刷bios吧,不行就只能是内存问题了

网友:
lz解决没有?一样问题,陷入死循环,搞不定
板载内存,4个电阻位置都换过,一样问题哦

网友:
你先按照论坛里教程吧  板载内存屏蔽了   再试啊   我感觉就是板载内存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吧   稳妥些!!!!!!!!!!!!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是板载内存的问题,老是蓝屏,不知道怎么屏蔽。

网友:
先刷BIOS,还不行再搞内存 。。。。。

网友:
这个内存怎么屏蔽啊?有没人会啊

网友:
lZ搞好了没有啊,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先刷bios   bios的可能很大  来回跑不应该干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