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480D不进系统不进pe故障

楼主(2018-06-09):
修到一个神州K480D不进系统的笔记本,测试pe和系统都卡在滚动条那里不动,然后换CPU,内存,刷bios还是一样,测下电压,几个电感和后级电压都出来了,没有什么发烫的芯片,没法,只能拆芯片试了,拆了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换了ec还是一样,悲剧了,网上查了下,有个一样故障的,没弄好,无奈又测主板,这时候刚好来了台一样的机子,对着打阻值,测到显卡旁的8脚转换1.02v电压的管时,正常板显卡这边是190多,卡滚动条的板只有004, 差太多,拆掉再测还是一样,拆L502电感还是一样,判断显卡坏,换了显卡后正常了,装上拆下的芯片后测试正常

网友A:
感谢分享,我还以为显卡坏的都是花屏不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我还以为显卡坏的都是花屏不亮呢

不客气,这个显卡故障能引起好多问题,我也是运气好碰到台一样的,不然也修不出来。

网友B:
显卡导致不进系统还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导致不进系统还真没有碰到过

听别的同行说遇到好几台这个机子,都是这种问题,但是没图纸就没有弄好,可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