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D-I7 D2开机掉电维修(二修机)

楼主(2018-06-09):
       神舟战神K610D-I7 D2开机掉电维修(二修机)
机型如下图:

板号:广达代工,DA0TWS,HM87芯片组,如下图: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10A,触发后上到0.062A掉电,如下图:

维修过程:从开机掉电电流可以看出,还有很多供电没有产生。拆机后,按时序逐个测试各个供电,结果示波器测量发现1.05V桥供电过压保护,最高峰值超过了2V多,然瞬间掉电保护,如下图:

     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这个1.05V桥供电是由PU11控制产生,如下图:

    过压保护的原因有:1、后级电容容值失效,2、反馈不正常,3、TON频率设定异常,4、PWM芯片损坏……等等;
按照以上电路图,围绕以上原因一一检测。先检查后级滤波电容,发现PL23电感后端只有几个小电容,PC199大电容的位置上是空,电路图中也是显示没装元件,为了排除是不是滤波电容引起的故障,我在PC199的空焊盘上人为增加了一个固态电容,结果还是过压保护,如下图:

    既然装了电容还不行,接下继续检测芯片其它工作条件。当检测到TON频率设定脚时,发现了问题。发现TON频率设定电阻PR174缺失,以上电路图中显示这个PR174电阻是要安装的,于是按照以上电路图中的标识,重新找了个100K的电阻补上,如下图:

    补回电阻后,通电再次示波器测量1.05V,发现电压输出正常,如下图:

     按开关触发后的电流上到了1.473A左右,接上屏幕,已经正常显示,维修结束。

 会员1190835300鑫豆2024-1-26 08:37
 会员11918492元2022-11-20 20:55

网友:
我的一楼,我的一楼

网友:
战神K610D-I7 上次修了一台,不过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示波器修电脑还是厉害呀,我有,但不会用呀

不会就落后了,我们迅维有单独教示波器的,只需3天。详情可咨询我们。

网友B:
上家 故意 搞破坏啊。。扣掉 一个电阻 TON           ,够狠的

网友:
看老师的帖子,总是很享受,受教。过压保护必查:1后级电容,2反馈电路3  Ton设定。4芯片自身。这个是重点,圈起来。

网友C:
估计上家小问题电脑修好了,价格可能没谈好,然后做个故障等顾客回头屈服送钱。没想到这顾客幸运的遇到我们的黄大神,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黄老师厉害啊 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   过压保护的原因有:1、后级电容容值失效,2、反馈不正常,3、TON频率设定异常,4、PWM芯片损坏 重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 故意 搞破坏啊。。扣掉 一个电阻 TON           ,够狠的

就扣个TON电阻算好的了

网友D:
设故障的机子没深厚的功底是搞不下来的,厉害啊

网友E:
这种给你的故障都设的很简单了,有的给你来好几个故障,贴别狠的我修到过,吧MOS装反,这些你只要通电,那就烧的更狠

网友:
船长威武。。。。。。。。。。。。。。。

网友:
船长难得二修机,还能捡到  钱啊

网友:
黄老师厉害啊 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上家做的故障吧,直接被船长给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给你的故障都设的很简单了,有的给你来好几个故障,贴别狠的我修到过,吧MOS装反,这些你只要通电,那 ...

MOS管装反不至于吧 不开机整成短路 有点太缺德 而且这个坑到时候自己也不好填

网友F:
大神修机子总是快准狠,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上家小问题电脑修好了,价格可能没谈好,然后做个故障等顾客回头屈服送钱。没想到这顾客幸运的遇到我们 ...

还是你懂的多啊

网友:
这机器不好搞哦,好像是四代的机器吧

网友:
楼主666 这种问题都能解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故障的机子没深厚的功底是搞不下来的,厉害啊
能够设这种故障的人,不是高手,也不不可能是小小白!

网友:
MOS装反的太扯了 666666送给你 双击的

网友:
。过压保护必查:1后级电容,2反馈电路3 Ton设定。4芯片自身。这个是重点,圈起来。

网友:
认为故障就是费时间

网友:
这个贴纸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不用示波器去抓电压的话可能会走弯路,
现这种会出来的电压容易被忽略掉。大神修机就是稳狠准!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示波器的话用万用表测1.05v电感的话会测到电压吗 ?

网友:
这种应该是人为的,但是这人也可以哦,只动一个电阻

网友:
做问题的也是个高手啊 没示波器还真不太好修掉电问题

网友:
过压保护的原因有:1、后级电容容值失效,2、反馈不正常,3、TON频率设定异常,4、PWM芯片损坏 我记下来了

网友:
这就不懂了,是不是上家动了手脚了呢~~~~~~~~~~~~~~~~~~~~~~

网友:
船长最好每次发帖把板号也写进帖子里 这样搜索可以直接搜出来

网友:
好久灭有换过这样的电容 只是以前的ACER通病本上干过这事

网友:
直接秒杀了不错枝术牛。。。。。。。。。。。。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神舟战神K610D-I7 D2开机掉电维修(二修机)

网友:
TON脚修到的不出电压的到是挺多的,一般是电阻开路,但引起电压过高保护的还是很少啊。。。

网友:
修过一台开机一会掉电的 显卡挂了 客户没换

网友:
标题可以改成秒杀上家做的故障 哈哈

网友:
牛批呀,已经加分了,这也太牛了,示波器还能这么用

网友:
战神K610D-I7 上次修了一台,不过是不触发

网友:
可以理解为 一修价格不合理 客户拿走 一修哥做的拿掉电阻的故障 导致1.05v不出吗 嘿嘿!实话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思路清晰 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修电脑还是厉害呀,我有,但不会用呀

网友:
看这故障估计是上家做的手脚 估计价格谈妥不拢吧

网友:
思路清晰 小白学习了   ]]]]]]]]]]]]]]]]]]]]]]]]\\\\\\\\\\\\\\\\\\\\\\\\\\\\

网友:
什么时候我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啊                                ?

网友:
黄司机每篇帖子都可以当做教程,越是牛逼的人越是按部就班,看的很有启发,修机器就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赞

网友:
厉害了,这是个赚钱的机器。。。。

网友:
昨天我修理一台,不触发没有5V。

网友:
这个PR174电阻是给弄掉的还是原来就没有的呢?看图不是很明显。。。

网友:
幸好上家没有动大手脚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上家价钱没谈拢~~~~~~~~~~~~~~~~~~~~~~~~

网友:
一看到示波器、我就是满满的崇拜啊!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加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 666

网友:
现在看帖都需要付费了, 感觉很难受

网友:
真心不想说战神  看到都怕  真心不好修!

网友:
                      没修过  这种机子

网友:
这个机子桥爱坏

网友:
大神修机器不容易啊,分析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
小白特意来学习一下,积累知识,

网友:
这个示波器修电脑还是厉害呀,楼主技术好

网友:
黄老师太厉害了, 神舟的本不好修啊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个一样的机子,机子用个10多分钟就掉电,没头绪

网友:
来学习了,维修过程中遇见很多做手脚的本,芯片有的直接就没有了。

网友:
看来简来的问题,只要不出问题就不好找呀

网友:
修过俩三台 都是换桥好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学习叻。。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老司机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上家 算是不错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谢谢 ,以后多点这样的帖子就好

网友:
二修机器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修机子总是快准狠,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评价很到位啊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好多过了,基本桥坏的的

网友:
同行上家也估计高了半天好了报价不合适做的手脚,经常碰到这种客户修半天这事那事

网友:
看不了全部内容。。。

网友:
神舟战神垃极电脑了,。。。。

网友:
好贴必须记下,楼主经验没的说厉害

网友:
大神修机子总是快准狠,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攒

网友:
导通时间控制,从而决定开关频率。

网友:
好东西,值得大家分享好东西,值得大家分享好东西,值得大家分享好东西,值得大家分享

网友:
上次同行的修了个, 是复合双管坏了,呵呵

网友:
功底深厚!修机讯速,有设备羡慕!!!

网友(2018-07-09):
二修的确难搞

网友:
受教了,查过压保护必查:1后级电容,2反馈电路3 Ton设定。4芯片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