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查看BIOS里面ME的版本号

楼主(2018-06-09):
(图片)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板号,可以试下用对应大版本的Intel Flash Image Tool看看

网友A:
直接在WINHEX下看,看的最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WINHEX下看,看的最准确的。

WINHEX 怎么看版本号??球指教

网友(点评):
搜索文本 $MN2,版本号就在后面不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HEX 怎么看版本号??球指教

Winhex搜“$MN2”,然后跳过4个字节就是版本号,我这个例子里就是9.0.22.146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hex搜“$MN2”,然后跳过4个字节就是版本号,我这个例子里就是9.0.22.1467

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hex搜“$MN2”,然后跳过4个字节就是版本号,我这个例子里就是9.0.22.1467

谢谢!!
我还是没怎么看懂,
请问是搜索文本“$MN2”对吧。
你的截图09 00 00 00 16 00 BB 05 怎么就是代表9.0.22.1467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头!!!!!!!!!!!!!!!!!!!!!!!!

谢谢!!
我还是没怎么看懂,
请问是搜索文本“$MN2”对吧。
你的截图09 00 00 00 16 00 BB 05 怎么就是代表9.0.22.1467呢?

!!!

网友:
用Winhex把那两个合到一起然后就可以看了(顺序二次颠倒分别试),试一试看。

网友:
WINHEX里面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还是没怎么看懂,
请问是搜索文本“$MN2”对吧。

文件里面是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的,而且是16进制的,需要转成10进制
09 00 = 0009 = 9
00 00 = 0000 = 0
16 00 = 0016 = 22 (十六进制的16等于10进制的22)
BB 05 = 05BB = 1467 (十六进制的5BB等于10进制的146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件里面是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的,而且是16进制的,需要转成10进制
09 00 = 0009 = 9
00 00 = 0000 ...

谢谢谢谢,大概懂了点,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还要搞10进制和16进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