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这个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8-06-09):
下面图里这个是干嘛的?有什么用??

网友A:
楼主,论坛的帖子那么都,你在查看的时候遇到好的案例就可以添加在里面,然后点击查看我的专辑就可以看到你添加的淘帖哦,查看起来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论坛的帖子那么都,你在查看的时候遇到好的案例就可以添加在里面,然后点击查看我的专辑就可以看到你 ...

我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