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开机到LOGO掉电

楼主(2018-06-09):
一台戴尔1088笔记本开机到logo时掉电 检测发现pu1芯片 5117的3脚没有1.05V输出 加焊次芯片测试部掉电了

网友:
hwpg  导致掉电?????????????

网友:
不知道要表达什么

网友:
掉电的主板难修 还是先检查各个供电 PG 没有1.05V 看下后面有没有拉低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