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充电艰难维修

楼主(2018-06-09):
一台G480充电3秒钟,在系统下显示正在充电,各种换心片,查外围,还是不行,最后刷KB9012内置EC程序好的。附上程序和在线刷程序的图。

网友:
G480不充电  一般装了电源管理软件就会充电,遇到多次

网友:
KB9012  内部程序 爆掉????????

网友:
这个有可能EC带程序的好多坏的,

网友:
我之前遇到的就是换电源管芯片一般换了就会好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A:
我这个RT809F好像不能直接刷EC真是郁闷,要买个转接板子

网友:
现在不充电贼难,就光说隔保BQ717这种,把人搞死

网友:
哇 这个真的害死人的 比较难修

网友:
不充电都跟程序有关啊

网友:
KB9012这个EC程序也是不好刷了,只能在线还能好刷些

网友:
真想和联想说下,做机子不能做这么坑的哦,ec程序还管充电,麻烦的很

网友:
就是这个   我要的就是这个  每次我都是自己取下来读取的

网友:
思路清晰又有料板事半功倍 学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RT809F好像不能直接刷EC真是郁闷,要买个转接板子

从键盘接口飞线刷,809F已经不错了

网友:
从来没刷过        一般芯片换了就ok

网友:
哇真艰难啊

网友:
哎 修这么久机器 还是不会耍EC Bios  学会估计走天下

网友:
不充电的还没遇到过,遇到过不触发的,刷了ec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