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笔记本键盘触摸不起作用

楼主(2018-06-09):
接修一台联想G40-30笔记本,原故障是CPU短路不开机,经过维修,发现是由于一个USB口损坏导致5V短路,烧CPU,显卡供电芯片,以及USB供电芯片,将损坏元器件更换之后能开机,以为修好了,不想装机之后发现将UEFI模式改Legacy模式笔记本键盘就失效了,不该模式的话,装WIN8系统时键盘也失效,只能通过USB键盘鼠标装系统,装好系统之后也是如此,USB键盘鼠标可用,笔记本触摸键盘都没效,但是在UEFI模式下,进笔记本BIOS的话,本机键盘有作用.......本人刷过BIOS不下20个,并且所有BIOS都能快速开机,EC重新些程序更换也是一样情况,键盘也换过试了,连电压我都测过了,键盘KSI0-KSI7都正常,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求救,

网友A:
不会是新机不能装老系统吧???WIN10以下都是老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新机不能装老系统吧???WIN10以下都是老系统。

不是的,这个与系统无关,老师傅应该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