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A0HKCMB6D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06-09):
早上同行送来SONY机器 已拆开 插电不通电无待机无反应
先大概测了下阻值 无短路
插电测电压 不过保护隔离 PQ35不导通

测123脚19V 4脚19V 5脚0V

明显4脚不正常 找根细线强拉过去 插电可以亮机 但感觉还是没找到问题心里不踏实 在找找看
第4脚接的PQ2 测PQ2发现1脚2脚短路   12脚图上是-VAOFF 这个去了好几个地方

这几个地方  一个一个取吧 取到PQ50时不短路了 换了一个OK亮机

SONY DA0HKCMB6D0.pdf

网友:
还是老主板了,还带 SONY 的 经典 斯玛特触发器的。。。。 新款的都没这个玩意了

网友:
遇到索尼的机器不开机 不过公共点的  先把CMOS电池放电 遇到的同行应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