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没有解决的问题 今天解决了——联想E47掉电

楼主(2018-06-09):
1.客户拿来说是机器自动重启要做系统 测了下 不是系统问题 需要留下维修

2.与客户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说只要一插HDMI接口也会自动重启 于是从这下手

3.找到HDMI接口CN22 测量发现把18脚的5V供电保险拆掉就好了 这个5v还连到一个滤波电容 把旁边的电容干掉OK

4.以为这就解决了 装上测试还是一样  这过个E47想到15年那时候也遇到一个掉电的 没搞定 今儿又遇到一个自动重启的 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啊

5.经过一顿测量 当测到PR269的时候 发现电阻一端被翘起 哦 原来是脱焊了啊 换上 搞定

网友A:
用波波抓比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波波抓比对嘛

                                                这种不定时自定重启测太复杂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B:
三年,这板子真能放啊!不过内容还可以收藏收藏,一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年,这板子真能放啊!不过内容还可以收藏收藏,一

也不仔细看想起3年前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波波抓比对嘛

好高深的操作,一般情况下我只能抓波波玩,却不能用波波修机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没有遇到过的。不过哪个0欧的电阻怎么会有问题,上家修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没有遇到过的。不过哪个0欧的电阻怎么会有问题,上家修过吧。

            没修过的 就是脱焊了

网友:
掉电的得用波波

网友:
不知道这鸟机这个地方坏的多不,单位上好多不稳定的,用用就掉电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问题,以后可以围绕这里查查机器重启的故障。。。。。。

网友:
头一次听说电阻虚焊会自动 重启的

网友:
3年也贬值了哈......3年也贬值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年,这板子真能放啊!不过内容还可以收藏收藏,一

这个板子不是三年前的板子 故障类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