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推时序维修H61H2-AM3主板

楼主(2018-06-09):
主板型号:精英H61H2-AM3

故障:无复位

按照H61时序来查

内存供电:正常(VDIMM)

内存负载供电(DDR_VTT)正常

桥供电V1P05_PCH正常

总线供电 V_CPUVTT

系统代理电压  (+V_SA)

CPU供电 (故障点)

无CPU供电先查开启

CPU供电芯片主供电:(12V 5V正常)

为啥没CPU供电呢?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芯片坏?BIOS坏?芯片周边其他条件不满足?

答案在这里:因为IO的PWROK不正常,所以没有CPU供电。

ATXPG正常5V   但是它没有PWROK

更换此上拉电阻

主板修复

我也解释不出来具体问题,有可能是PWROK不正常,会引起IO条件不充分,SVID应该是读取BIOS后才会发出SVID,IO也会参与BIOS读取的。

附上图纸

精英H61H2-AM3 RevA.PDF

网友:
好文章谢谢作者分享,祝大家健康发财

网友A:
只想知道IO的PWROK与CPU供电有什么关系。
 按理说EN有了,供电也有了,也就不存在不出CPU供电的理由了。H61主板最起码也要出个预备供电给CPU,好让CPU的SVID单元工作,等到CPU收到桥发来的CPUPRWOK后输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最后才输出正常的CPU工作电压,虽说这个桥发给CPU的CPUPRWOK信号是要经过PWROK信号这个时序,但预备供电不能不出.

先给楼主的分享精神加分了,等待答复!

网友B:
如果这个 PWROK 也正常呢?       很久没看你来论坛发帖啦

网友C:
前面测量的很细致,后面突然脑筋急转弯说io的pg没有导致cpu没电,让我等没跟上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 PWROK 也正常呢?       很久没看你来论坛发帖啦

如果这几个问题搞了没用,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很少修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想知道IO的PWROK与CPU供电有什么关系。
 按理说EN有了,供电也有了,也就不存在不出CPU供 ...

我也解释不出来,有可能是PWROK不正常  会引起IO条件不充分,SVID应该是读取BIOS后才会发出SVID,IO也会参与BIOS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测量的很细致,后面突然脑筋急转弯说io的pg没有导致cpu没电,让我等没跟上节奏

有可能是PWROK不正常  会引起IO条件不充分,SVID应该是读取BIOS后才会发出SVID,IO也会参与BIOS读取的。以前就修到过H61的,IO故障会引起CPU无供电。

网友:
这个逻辑正常应该没时钟或者复位,想不明白怎么会不出CPU供电,有新时序图吗?

网友:
兄弟,我真佩服你的技术 更佩服你上传图片和文字 的热情,赞一个

网友:
我就想知道你费了这么大劲修好的这块主板收了客户多少钱

网友D:
实话说我有您这个时间和技术 我是不会去修台板的,修几台笔记本什么的都比台板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想知道IO的PWROK与CPU供电有什么关系。
 按理说EN有了,供电也有了,也就不存在不出CPU供 ...

这个 应该是 PWM芯片设定问题吧  修那么多 H61 二三线的板 没出核心的U供电  大多数也会出预设电压,
也就是说 没上U的情况下也能出CPU供电(预设)
而技嘉H61  不上CPU 就不出预设电压的
ATXPG 影响到 IO的PWROK  就影响到 桥的APWOK

网友:
版主 辛苦了  好久没看过这么详细的贴了

网友:
这样修一片板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如果这个 PWROK 也正常呢?       很久没看你来论坛发帖啦12

网友:
前面测量的很细致,后面突然脑筋急转弯说io的pg没有导致cpu没电,让我等没跟上节奏2

网友(2018-07-22):
引用 网友D:
实话说我有您这个时间和技术 我是不会去修台板的,修几台笔记本什么的都比台板赚钱

现在基本不修了,主要做采购了。

网友:
设备好先进,思路好清晰,我是小白也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