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712 E2752P显示器灯亮下就灭,有图像通病

楼主(2018-06-09):
HKC   2712   E2752P显示器灯亮下就灭,亮是时候有图像,按开关键没反应。
这个机子修的比较少,测量电源板5V,12V电压稳定,灯灭的时候电压也没变化,然后测量驱动板上电压也正常,后面偶尔发现亮的时候去掉开关线显示器一直正常显示,看来问题出在开关板,一个个测量也没发现问题,直接一个个拆,拆到中间那个开关,发现正常了,测量开关也没发现问题,把这个开关换后显示器正常了。
后面又修到了2台也是一样。都是同一个网吧的,这个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记住一下下次遇见试一下

网友:
见过三星的是感应开关板,也出现你说的情况,最后换开关板后OK了的。

网友:
最好将驱动板一起拍个图发上来啊

网友A:
你这钱挣的爽啊!!!!!!!!!!!

网友B:
这一般开始还真不会想到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般开始还真不会想到是开关的问题

是的,开始以为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了,把几个电容换了才发现不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钱挣的爽啊!!!!!!!!!!!

你看到的是我诊断出了故障觉得简单,没看到我之前做的努力,维修本来就是这样,都是一些小地方坏,问题是你要找出来是哪里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到的是我诊断出了故障觉得简单,没看到我之前做的努力,维修本来就是这样,都是一些小地方坏,问题是 ...

恩  所以维修呀,见不得别人看!不然别人就要说话了

网友(2019-01-08):
开关引起的控制板失灵,下次遇到机器可以向这个方向检测,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看来问题出在开关板,中间那个开关,此开关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种故障,和笔记本的IBM X201的通病,几乎一样,原理也类似

网友:
以为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了,把几个电容换了才发现不是电源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