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刷完BIOS会报错

楼主(2018-06-09):
HP非原机BIOS,就会这样报错,可以开机,每次要按Enter。
要改BIOS哪一段??

网友A:
这个要刷ID 啊。。 UUID                   论坛下个软件 刷下

网友B:
官方BIOS么 这个我是用软件去写的 BIOS里面不知道怎么改 用nbdmifit 你在论坛找一下 你这个是哪一年的机器

网友:
楼主,你的机器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刷ID 啊。。 UUID                   论坛下个软件 刷下

谢谢回答,请问有详细教程吗? 链接,,我这个是16年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方BIOS么 这个我是用软件去写的 BIOS里面不知道怎么改 用nbdmifit 你在论坛找一下 你这个是哪一年的机器

谢谢回答,请问有详细教程吗? 链接,,我这个是16年的机器。

网友:
这种软件也不好刷,而且对比较新的机子的支持也不好,估计要找HP售后才行了。

网友:
刷回原机DMI模块,原机BIOS的bios region里的FFF12B8G开头的那个模块

网友:
你试试不要刷原厂的,刷个人家原机备份的,带序列号的,然后改下ME

网友:
第一个图报错是AMT功能处于未设置状态     一般AMT是关闭的      图二序列号报错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光桥集成了 连BIOS也不好刷了

网友:
能开机的话,能不能进系统去官网升级BIOS

网友:
                 bios分离合成 迪拜工程师有讲序列号这一块。

网友:
好像hp  有个硬件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答,请问有详细教程吗? 链接,,我这个是16年的机器。

你的机器型号呢 没看到写出来 有的就没必要去写了 刷个开机快的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答,请问有详细教程吗? 链接,,我这个是16年的机器

16年的机器啊 那要找最新版本的软件了 好像大部分只支持到15  我也没去看 你机型是什么 几代的啊

网友:
额 有遇到过最终没解决  楼主解决了发个解决贴

网友:
这个无法读取到主板信息  就是没有序列号了   这个要的DOS环境下用U盘软件刷的  有点小麻烦  我以前换主板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后来把两块板子BIOS对换一下就行了  也可以提供序列号叫卖家给你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