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无触发维修

楼主(2018-06-09):
一台联想品牌台式主机无触发,主板为H61拆下后触发点有3.3电压,手摸晶振无反应,于是用镙丝刀短接晶振能启动,果断换掉晶振结果还是无法启动!用手摸晶振旁两个谐振电容又能正常启动!再次换掉两个谐振电容故障解决!!

网友A:
维修小白!!焊接水平有点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小白!!焊接水平有点臭!!!

哈哈,,,,,,,,,,,,,,,,,,,,,,,,,,,,,,,,,,,,

网友:
焊工也太差了,大哥 。。 搞得黑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