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泰克s300 120g不认盘

楼主(2018-06-09):
金泰克s300 120g不认盘,主控供电与内存供电都正常,量产软件也找不到

网友:
你得说用什么主控啊。要不怎么帮助你啊

网友:
现在固态好像还没有修的把.........................................

网友:
固态硬盘是什么原理到现在也没有弄懂。系统的资料太少

网友(2018-08-11):
价格不是很贵,数据不重要,何必还要折腾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硬盘在这里放着,据维修师傅说 因这个主控太新 维修的工具还不能识别。

网友:
都开始修固态了 牛x

网友:
可以先进入工厂模式,看是否能识别主控信息

网友(2018-11-12):
120G的固态,如果太费事还是放弃吧,如果不是数据恢复。

网友:
金泰克S300看网上拆解是SM2256+TLC组合,2256网上工具一大把

网友:
现在的固态硬盘的质量不是很好,黑片充满着市场

网友:
返厂吧兄弟。。如果过保了。就做成u盘吧

网友(2019-01-07):
淘宝淘一个量产软件嘛,现在硬盘又不是很贵直接换好了吗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在淘宝上买一个,做维修时间成本很珍贵

网友(2019-05-02):
SM2256/SM2258费那么多时间修还不一定好,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