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5L 换屏线后暗屏维修

楼主(2018-06-09):
接到一台ASUS K455L的机子 客户说屏一闪一闪 叫我换屏线  那就换吧 换好测试不闪了 那就装机吧  这下好了 开机暗屏  客人也看到了  尴尬 遇到这种事要冷静  查主板吧  首先查屏主供电 测出有5V并且电压往下降  明显有问题 由于没有图纸 也没点位 盲修了 最后是这个0欧电阻爆裂 一边有19V另一边就有3V多点 一测 开路了  更换OK.屏亮机图没有照,对不起。收了300块。心情好没多收。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再测一下原屏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B:
还有这样的事,哪个电阻还会爆开。

网友C:
原屏可能没有问题,楼主还是赚到了

网友:
上面两位很明显没有认真看贴,人家明明说的屏线。。。。

网友D:
之前的屏线哟问题 才烧的电阻

网友:
华硕爱恨交加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了直接秒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再测一下原屏是不是正常的!

装回去的就是客户机子原装的屏 客人有点不满意 说板怎么会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屏可能没有问题,楼主还是赚到了

哎 当着客人的面换的屏线 拆装 所以客人也没有太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屏线哟问题 才烧的电阻

之前 是屏线的问题  摇动 屏幕会闪屏 其实客人不换也是可以用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的事,哪个电阻还会爆开。

这个是背光供电保险,爆开正常,修多了你就遇到了

网友:
插拔屏线要断开电源,扣掉电池,不然屏线插头插得时候一歪就造成背光供电短路,烧掉保险。曾经因此烧过保险,还烧过EC。你也可以说我初学乍练手法不行

网友:
电子产品怎么说呢

网友:
插拔屏线要断开电源,扣掉电池,不然屏线插头插得时候一歪就造成背光供电短路,烧掉保险。

网友(2024-06-29):
太多了,华硕试屏的时候一定要拔电池、电源,这都是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