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

楼主(2018-06-09):
今天接一台华硕机了,版号X45VD,此机被摔过,接电源没待机,初步判断不过保隔,公共点阻值正常,后来测芯片工作条件,当测到ACDET时,看到电流表有待机电流了,后开机,就可以开机了,但拔掉电源后又不行,反复测试,每次都一样。测到该信号后,就有待机,不测就不行,芯片型号为BQ25A, 芯片已换过了,还是一样,测此脚电压为3V,有人遇到过这样问题吗?

网友:
一直在找这样的BIOS,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华擎的妖板,不知道怎么改,如果有修改BIOS的具体方法就更好了,支持楼主,可惜没有这样的主板,也不知道七彩虹其他的H110M的能不能通用!!!

天意wx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谢123451989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摔过的机器 主板有没有变形 测那个点就有待机 还是要按照开机时序 来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