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LD 上电后电源灯亮 不跑电流 维修经验

楼主(2018-06-09):
华硕X450LD  待机正常  上电后 电流只跑0.014  3V 5V 正常  1.05V 也出来了  其它电压都没有
重点查 RTC电路    也现SRTC_RST 只有1.57V 不正常 把边上的小电容拆掉后 恢复到3V 。
一个经验 少走弯路

网友:
问一个小白问题,这个机子是待机就出1.05V吗。上次修到一个就是哪个1.05开启不正常。EC哪边开关不停的跳。

网友:
不错,还是 华硕在线的  点位。。。。。。。。。。

网友:
现在的机子好像好多RTC问题,真是奇怪了

网友:
又是RTC 问题!!!!!!!!!!111

网友:
这个还挺少注意到。。。谢谢共享

网友:
求教大神,华硕在线点位怎么来的啊???
我也遇到过rtc偏低的,拆了电容都不好使,估计是cpu+桥的那个玩意坏了

网友:
你们修到rtc电路的怎么这么多   我到现在为止   还一个都没有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