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H61-P33(B3) MS-7732 VER1.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6-09):
主板型号H61-P33(B3)
版号:MS-7732 VER:1.1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此机据机主讲,经常性的不定时重启或者关机,严重时候连续重启,有时候用一天都没问题...哎,不晓得是为什么,我看见H61的主板就头疼,H61从诞生出来就问题不断,最喜欢除的问题就是自动重启,而且是不定时的,而且故障部位都不一定,所以脑壳疼!这次是死活不触发了,所以拿来修...

    把板拆出来看着没明显的烧坏痕迹,查IO工作条件,没图纸不行啊,下载图纸看看EC部分

触发顺序80-81-82-83,80脚5V。81脚1.86V,晕,不正常啊!查IO待机条件

U80输出5VA正常,U87第5脚输出1.86V,就是它了,翻料板,找了半天,没找到同型号,只好在废液晶解码板上面找了一个三脚的3.3稳压器改装一下OK

由于论坛有图纸,我就不重复发了,搞定收工!试机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V星这种小五脚芯片坏得比较多,最好备些

网友(2018-09-25):
兄弟,能不能搞个BIOS。这主板官方都没有BIOS下载。

网友:
以前的V星板好修,现在的板条件太多了,,,

网友:
这样改也行,就是不好看,还是还换型号的好点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好精练。

网友(2018-10-27):
u80 up7534   pin4  en   RTCRST# 你查了吗?   论坛很多这个案例

网友(点评):
典型的没仔细看帖,输出都有,你说我查了么?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开始就3VB电压1.85v偏低,,导致开机键上的电压1.85v,最后5VSB转换3vSB的IC坏了 是这样吗?

新手阅览,,如果理解不对的话,别介意

网友:
呆机没有3V  转换电路出了问题哦

网友:
技术可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