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杂牌笔记本板号V35 MB不亮机(电感电压标注)

楼主(2018-06-09):
故障现象:拔电池,接可调电源,电流0.13,1s内回落到0,然后再跳到0.13,再回落,反复循环。
板子高清图(电感电压用红笔标注在电感背上了):

修复后亮机电流:

维修过程:
图纸,跑线发现公共点19V正常,还有一个电感(应该是待机)有3V,其他电感无电压。
拆掉微热的声卡,亮机。连续更换了2个声卡故障依旧,最后找到真正故障点,这个电容短路了。

声卡ALC269,参考使用这个声卡的PDF图纸发现,这应该是5V供电的滤波电容之一。

网友:
在台式机的维修中经常遇到电容短路的,导致系统可以认到但没声音的故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