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X550JK 屏蔽板载内存 开机快

楼主(2018-06-09):
(图片)

网友A:
下了那么多,最后试这个终于好了,看来是板载内存坏掉了,走到1.0不动。刷了楼主的这BIOS,加个内存直接快速亮机!

网友B(2018-10-14):
引用 网友A:
下了那么多,最后试这个终于好了,看来是板载内存坏掉了,走到1.0不动。刷了楼主的这BIOS,加个内存直接快 ...

改了别的没只是刷了BIOS吗??????我现在手上内存发热高不过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了别的没只是刷了BIOS吗??????我现在手上内存发热高不过内存。

内存颗粒去掉了,它们短路发烫 ,必须去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去掉了,它们短路发烫 ,必须去掉的。

谢谢了。前天也经交机了。

网友(2018-12-04):
  能亮就是有点花屏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要是能公布怎么改就好了

网友(2019-03-10):
我这边有一台X550JK板载4G内存,外加一根4G 低电压内存。每次开机硬盘灯很有规律的闪烁。每一次闪烁屏幕就跟着由灰到暗变化一下。就这样持续一到五分多钟,耐心等一定会等到华硕logo。进系统一切正常,显示内存8G。问题来了,拿掉后加的内存,开机三秒掉电。这机器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2019-12-23):
真好用,实测亮机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