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通电不显,看到的有福了可以秒了

楼主(2018-06-09):
华硕H81M 不过内存,没有+3V_SPD,刮开涂层发现在断线了,连上OK,原因很简单,但因为没有诊断卡,一步一步花了2.3个小时才发现不过内存,然后维修好,遇到的加分啊
华硕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呵呵终于心情阳光了一下.....

网友:
楼主,还是你细心啊!维修就是要细心才能找的到问题。

网友:
修板子其实不需要诊断卡的,一个喇叭就搞定了,像你这个没有spd电压的,上喇叭直接报不抓内存的警,还需要搞2-3个小时吗?

网友:
我发现ASUS的板很爱出这种问题了,看那里的铜箔也很宽,怎么就烧断了呢,这故障机理一直想不通

网友:
要经常看看维修贴,要不然过个一两年后新出的主板都不会修了

网友(2018-07-24):
开机不亮首先就要检查各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比较隐蔽,

网友:
断线这种情况确实要心细,如果知道哪个信号或电压缺失就能对照点位图快速修好了。楼主连花钱买诊断卡都不愿意服了,不过对楼主乐于分享还是表示谢谢!

网友(2018-09-10):
记得以前在迅维的同学教我修板子,先环顾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