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苹果6P无wifi非芯片问题维修案例

楼主(2018-06-09):
苹果6P无wifi非芯片问题维修案例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苹果6P无wifi换了wifi芯片还是无wifi的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P

【故障现象】wifi、蓝牙打不开

【故障图片】
【故障分析】拆机发现手机的防水标变红,这种一般是进水引起的,手机的蓝牙跟wifi是集成在一起的,这种wifi打不开,蓝牙也打不开,一上手就猜想是wifi芯片问题。直接刮胶翘WIFI重新安装一个料板的WIFI。马上接电开机,心想又捡钱了,可是换了wifi芯片还是无WIFI跟蓝牙。心静一下,把wifi的工作条件全部梳理一下。
这种wifi跟蓝牙同时不工作,重点检查
1.充电芯片:给wifi的主供电
2.主电源:1.8V供电、时钟信号、开启信号
3.wifi本体:本体损坏造成同时无wifi无蓝牙
4.CPU:复位信号
综合以上条件,我认为进水机最容易坏的只有wifi本体跟主电源。(这时候可以拆wifi芯片打底脚的阻值判断)但是我懒得去打值。直接更换一个主电源。
开机进系统,wifi可以打开,蓝牙也可以打开了。此机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
关注楼主很久了,也收藏了好几个楼主的精华贴,确实技术好,手工好,思路清晰

网友:
修的如此简单,看来已经是老手了

网友:
简单粗暴啊哈哈哈 一般肯定都以为是wifi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就这么给秒杀了没有WiFi的故障

网友A:
   简单粗暴.  一点都不犹豫.  还得有过硬的实力啊.

网友B:
更换主电源是什么意思?更换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主电源是什么意思?更换电池吗?

楼主应该说的是 更换wifi的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主电源是什么意思?更换电池吗?

电源芯片 U1202

网友:
学习了  简单快捷。。。

网友C:
为啥 不先查下通病复位信号呢,这样直接换电源有点武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 不先查下通病复位信号呢,这样直接换电源有点武断

进水机先干电源 干不好再查,不浪费时间

网友:
手工好的,那个配件都可以直接干了,牛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就这么给秒杀了没有WiFi的故障顶顶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  一点都不犹豫.  还得有过硬的实力啊.

简单粗暴.  一点都不犹豫.  还得有过硬的实力啊.

网友:
无wifi肯定先干模块。再打阻值,楼主偷懒了,哈哈哈

网友:
大哥你说的我们小弟一点也不明白WIFI不好使与电源IC有毛关系呀   你要是说这个电压的话PP1V8_SDRAM没有他也不能开机呀       请楼主给小白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