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350触发掉电无核显供电

楼主(2018-06-09):
机器型号:联想W350版号:LKN-4 WS MB 48.4QE12.03111220-3
故障:触发掉电无核显供电
初测各电感除核显供电其余全正常,上内存条的电流跳变0.29》1.1》1.39》1.68》0.1就掉了。
不上内存的电流跳变1.2》1.13停在这里。测试电感也是无核显供电。

VT1318MF的30脚 31脚 PWM2_2 PWM2_1 无波形。29脚 -TS_FAULT2 1.8v IPH2_1 IPH2_1 为0.9v
30脚 31脚黑笔接地阻值730 红笔接地阻值385

VT1326SFCX-1-GP VCC1.8V VDDH 5V 正常。对比测试VT1318MF 5 6 7 脚阻值正常。更换了VT1318MF故障一样刷过BIOS一样,测4M BIOS 1脚有波形说明是跑马过程中掉电。没思路了。求大神指点。
维修补充:掉电原因是因为适配器中针电压不正确引起掉电。中针正确电压是0.44V。

网友A:
几代的65以上是过了内存出集显,不要在这里卡住了。

网友B:
内存过了二次之后才会出核显供电,还是看看其他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代的65以上是过了内存出集显,不要在这里卡住了。

谢谢。。。已经好了。核显供电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极低,用示波器100MA才测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过了二次之后才会出核显供电,还是看看其他条件。。。。。。

谢谢了。。。内存条件也是没有问题的,,实际是主板已经好了的。核显供电特别低,

网友:
此本已修好。。掉电问题是因为AC中针电压不对引起掉电。。此本中针电压是0.44V。

网友:
中间镇导致还是没遇过 估计以前修不好就是
中间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