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维修

楼主(2018-06-09):
第一块 GA-P31-S3G
故障:点不亮 缺vtt供电由运放控制产生
跑线到运放管子测正向输入 和 输出

运放测量正常 运放输出有电压 mos管G极却没电压量运放到mos管之间的线路
G极到运放之间有一颗电阻 如果不是电阻开路就是mos管坏 换了电阻G极还是没电压 换mos管
结果亮机

第二块 OndaH61N VER4.00
故障:不亮 缺pll供电
pll供电由up0109P供电 测量输出
输出低于1.8V供电不足,更换up0109p输出1.8V 换回坏的up0109p输出还是1.8V 判定分压电阻坏
更换分压电阻电压正常
亮机,最近分用得多,技术不行只能发点简单的问题,大家加点分

网友:
挺厉害 !! 不用图纸   找元件找的这么快!!  学习 !!

网友:
都没有技术含量的,看不到过程有亮点

网友:
楼主维修判断准确,逻辑缜密。

网友:
高手的秘诀就是多干多练,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