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8-06-09):
型号是h61m ds2
1.技嘉主板的bios损坏是否会造成电脑通电完全没反应?
2.双bios中副bios损坏是否会影响主bios?(主bios用ch341加个夹子免拆烧录能烧录,副bios烧写失败提示超时)
3.双bios重刷是否一定要闪存烧录完再焊接上去?
4.ch341a是否能刷.f3  的固件?

以上是小弟遇到的小问题,望各位大佬能指教指教,不尽感激。

网友A:
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修台式机主板的没,反正我是五年前就没有再修过一块台式机主板,一些同行将修台式机主板维修费用搞到30元-50块,修,我还不如坐着玩会装个系统呢

网友:
1:会 。2:一般开机直接调用主BIOS,主BIOS损坏,副BIOS直接覆盖。有些电路不支持在线刷写。3: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当然要烧录好才能焊接到主板上去。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修台式机主板的没,反正我是五年前就没有再修过一块台式机主板,一些同行将修台式机主板维 ...

大佬请问您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不是修电脑的,我只是新手好玩而已。

网友B:
BIOS 损坏能不能导致不开机\这个不区分品牌跟型号\主要你的需要知道这个biso是否参与开机\如果参与开机就会导致不开机\如果不参与就不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损坏能不能导致不开机\这个不区分品牌跟型号\主要你的需要知道这个biso是否参与开机\如果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