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网驰GTX750-2GD5显卡维修之电源管理芯片UP1642P电路分析

楼主(2018-06-09):
    接手一块七彩虹网驰GTX750-2GD5显卡,

上自制显卡维修转接头,接可调12V,发现电流只有0.080A左右.明显核心供电与显存供电都没。一测果不其然,核心供电与显存供电都为0V。下面我们看看它的供电部份:

在这块显卡上,显存供电的开启是核心供电,核心供电的开启是PCIE接口转换来的3.3V经两个三极管控制UP1642P的开启,UP1642P的开启脚3脚也是由这个3.3V上拉来的.测得UP1642P的3脚有3.3V高电平开启信号.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说先有了PCIE接口转换来的3.3V才开启核心供电,核心供电正常后UP1642P再输出PG信号开启显存供电。看似简单,由于没有图纸,其实是跑线跑出来的. 到这儿很明显的,就是UP1642P没有工作。找了份UP1642P的资料,其引脚定义与应用原理图如下:

上面的引脚功能表中,标出了几个重要引脚的中文标注,下面我们来分析UP1642的工作条件,
由上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UP1642要工作首先需要供电,然后是开启信号,还需要一个基准电压输入.那我们就先测供电,供电脚21脚电压5V正常,开启脚3脚3.3V高电平,开启条件正常。基准输入脚7脚5V,这非常的离谱了。在UP1642内部框图中反馈电压是与基准输入电压进行比较的. GM107核心是0.7V-1.1V之间的. 如果核心供电达到5V肯定是挂了,马上打了下核心供电对地值,有5欧左右,还好。说明UP1642没有错误的输出5V供电。

  看上面的原理图知道,7脚基准输入电压由8脚的基准输出与6脚的基准调节电压共同分压完成.那就测测8脚与6脚电压看看.一测都是5V。按理8脚基准输出是IC内部提供的2V电压,直接怀疑UP1642坏了。于是网上定了三片UP1642,第二天到货了,换上,8脚基准还是5V,这不科学啊,UP1642资料明明说8脚输出的是2V的基准,难道新换的IC也是坏的,再换,还是如此。这时只好冷静下来思考,为什么基准输出与基准调节脚的电压都是5V,而刚好IC的工作电压也是5V,难不成IC的地线开路了,5V供电经过IC内阻直接到达8脚与6脚了.这么一想马上拆下UP1642量肚皮底下的焊盘对地值,通的. 抹杀了我的猜想.

  接着继续研究UP1642的PDF资料,在UP1642内部框图中发现基准输出单元电路除了连到IC的供电21脚(PVCC),基准输出脚8脚,   还有一路连到10脚(FBRTN)

查引脚定义表,百度翻译了一下,“基准电压回路,此脚需要接在要调整的输出电压的接地点”。应用原理图中也正是如此. 而这个输出地其实与芯片地是共地的。难道说10脚对地开路了,马上打了下10脚对地值4K多. 那就开始跑线吧!
  跑线发现10脚经过过孔到背面再经过过孔到正面,经过两个电阻后连接到基准输入脚7脚,中间没有断线,这是什么情况。想到设计时电路可能与公版的应用原理图有出入,如是倒处刨祖坟,终于刨到一份本本图纸中UP1642的实际应用原理图如下:

看我打箭头的地方,果然有些出入,画线的地方是连通的。这和这张卡的实际电路很像.那么现在就是这个接在10脚与地之间的小阻值电阻开路了才对.那就好办了。于是又开始跑线,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货.这该死的黑呼呼的PCB板. 对照公版应用原理图,这个小阻值的电阻是可有可无,算了还是直接飞线到地吧。
背面找了个10脚走线的近地点,短接.

接转接头开可调12V,电流上到0.335A,测核心供电0.98V,测显存供电1.5V,回头再测UP1642的基准输出脚8脚电压2V,基准输入脚7脚电压0.98V。都正常了。
上主机试机,完美亮机.至止修复.

之所以发这个贴子是因为网上UP1642P的维修资料太少了,查资料的时候都发现很多坛友在UP1642P上卡壳(其实我也是想偷下懒的).原理分析透澈了其实就简单了。归纳一下几个测试点

一. 21脚为IC的供电脚,工作电压为5V
二.   有了供电在10脚(FBRTN)接地正常的情况下8脚会输出一个2V的基准电压
三. 8脚的基准电压经过外部电路的分压与调节得到一个新的基准电压提供给IC内部反馈
   单元比较器作为基准.(输出电压正常情况下就等于这个基准电压,当然也等于反馈输
   入脚11脚的电压)
四.   最后是3脚开启信号3V高电平.

这些条件正常就应该输出核心供电.核心供电正常后会发出PG信号开启显存供电。
最后说明一下,这张显卡的核心供电有三相,6PIN电源接头提供的12V给其中两相供电,还有另外一相供电是由PCIE接口来的12V提供。这两路12V供电必须同时提供,不然UP1642P会保护. 在上面的供电分析图中我有画出.以供大家修到同型号卡子时作参考.

 会员1454318300鑫豆2025-7-11 20:31
 会员1442276300鑫豆2025-4-10 11:34
 会员1181041300鑫豆2025-4-8 23:07
 会员1324487300鑫豆2024-12-4 02:13
 会员1570020300鑫豆2024-11-26 14:22

网友:
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666

网友:
此贴必须精华

网友:
写的这资料可真够厉害的!!!!!  !!!!!!

网友A:
楼主你的显卡维修神器是什么样的、?怎么还能看见电流啊?有时间上个图\学些一下!

网友:
这个上资料分享的太宝贵 了,显卡维修资料太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显卡维修神器是什么样的、?怎么还能看见电流啊?有时间上个图\学些一下!

也不是什么神器,就是主板上切了个PCIE X1的槽子 然后把所有3.3V供电脚连在一起,所有12V供电脚连在一起(有些显卡设计时PCIE槽子来的供电是分开应用的,所以务必都接上),再加上一个地,飞线到一块12V转3.3V电源小板上。就下图这玩意儿

网友:
能把原理搞透彻,楼主的这种维修精神难能可贵。

网友:
这个必须精华啊,看了楼主的帖子,对REF电压的认识又更深入了一些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学习了,神器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it it is useful

网友:
感觉像上了一堂精品课,好资料,好水平,好工具,好技术,感谢分享。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七彩虹Galaxy GTX750-2GD5顯卡修理電源管理芯片UP1642P電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什么神器,就是主板上切了个PCIE X1的槽子 然后把所有3.3V供电脚连在一起,所有12V供电脚连在一 ...

谢谢分享装备,这个对大短路挺好的.不怕坏主板

网友:
迅维真是个偷师的地方

网友:
这个必须精华啊,看了帖子,对REF电压的认识又更深入了一些

网友:
这个帖子分析的很好,资料也好,加分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不错,修的很不错,理论很好,工具也是不错的。。。。。。。。

网友:
重新打开看了看,确实是好贴,精华

网友C(2018-07-20):
求显卡神器制作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显卡神器制作教程

7楼有回复的哦,制作很简单的,就是板子上锯个槽子 再弄个12V转3.3V的小板 飞线槽子的12V与3.3V供电到电源小板上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清晰,好贴,学习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8-08-21):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什么神器,就是主板上切了个PCIE X1的槽子 然后把所有3.3V供电脚连在一起,所有12V供电脚连在一 ...

thank you so much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