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25充电芯片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楼主(2018-06-09):
BQ24725充电芯片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 (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
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 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隔离保护通过去之后待机线性一般3.3V会出来(因为要提供给后续的3.3V上拉电压)
充电IC这时5脚开漏输出再由3.3V提供的上拉 5脚ACOK是3.3V发送给EC(告诉EC适配器接入)
以上为充电IC开起隔离保护所需条件与EC检测到适配器基本条件如何开始充电呢,电池的DAT SMB CLK SMB 与充电IC 的DAT SMB CLK SMB 并联到达EC引脚,电池把容量信息与电压信息等通过SMB总线发给EC;
EC检测到电池相关信息后再通过SMB总线把充电相关指令发送给充电IC 充电IC开始工作
以上有什么问题还望指点

网友:
充电芯片分析的很好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呵呵、挺好的 没啥需要指点的了!把某一电路工作流程都写出来了、以后维修就方便多了!

网友:
写的太浅了 你还要把IOUT ILIM 等其他脚位的电压 原理写出来

网友:
你这个是老师教的吧?难道是你自己悟出来的?说的不错,细节可能老师教的快,你忘记了吧

网友:
充电芯片分析的很好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ILIM、极限电流阈值设定, 我查了IOUT为输出负载,没理解这个东东

网友:
自己感悟还不错,把大概工作流程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