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70超薄本 报警示声插电源可以开机。电池只能开一次

楼主(2018-06-10):
DELL 5470超级本 报警示5声 单独插电源可以正常用,插上电池只能开一次,再开黑屏。拔电池,过一会插上电池才可以开机用,报警示5声、

先简单后复杂,刷BIOS试,果然OK,。刷了一个工厂BIOS 好了,但是风扇狂转太吵了,换了一个BIOS刷一切正常!
附上好BIOS 开机快: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5470 DAJW8CMB8E1

网友:
这机板子外形一看,还挺像苹果的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very detailed, to see more times to remember

网友:
现在机子这么多都是刷BIOS呀。 有没有知道是怎么会事。

网友:
BIOS的问题还真的听奇怪的啊。。。。。

网友:
I see I see it is quite useful

新芯箱硬88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这机子看着就很牛逼,感谢楼主分享BIOS。。。。。。

网友A:
BIOS现在做的越来越大故障也就越来越多

网友:
说实话BIOS对我们维修者而言就是一个福音,刷BIOS又快又在客户面前显的高大上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老机器了,,。。。。

网友:
可以,BIOS 还可以引起这样的故障。长知识

网友:
昨天我有你这样的一片  我徒弟寄过来修的,,,上电0.17,       CPU坏了  不同意换   没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现在做的越来越大故障也就越来越多

是的,BIOS程序的功能越多,坏的也是越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