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6-10):
修到一台N4110不充电的,故障是插上电池进系统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很久都充不进去,把电池换到自己的N4010机子上就能正常充电放电,说明电池正常,然后就拆开修机子,戴尔是要有个3.3v电压才会充电的,所以最先测主板上接口处电压,19v和3.3v都有,然后就拆开,测试充电芯片88731c的条件, 测到PR11和PR12的时候,发现一边19v,一边只有0.7v左右,两个都一样,找到故障,就随便找了片联想G475的料板拆了补上,但是一通电又烧了,悲剧了,看来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啊,在盒子里找了个新的换上,待机0.002,发现公共点电压只有18.9v,我调的电压是19.5v的,正常公共点电压应该有19.3v左右, 所以测PQ31发现控制脚4脚和123脚电压是一样的,没导通,看图纸发现是PQ3导通后PR13和PR14分压开启PQ31的,测到PQ3的2脚只有0.3v电压,2脚是充电芯片的ACOK,是由充电芯片的21脚产生的LDO电压通过分压来C产生3.3v电压的,测到LDO没有电压, 打阻值又没短路,查芯片供电22脚和2脚ACIN都有电压,判断这个芯片坏了,(运气背,新的芯片都坏)。又找到换了个拆过的芯片,装上后待机0.008,测公共点电压为19.3v,以为正常了,装上电池后还是不充电,没有充电电流,然后就想了想,是不是之前换的两个电流检测电阻不一样导致的不充电,然后又找料板鸿基的4738板上 ,充电芯片是88731a,看论坛上说这两个可以代换,所以找到这上面的电阻换上去,插上测充电正常了,原来这两个电阻的大小不同也会影响充电,以前都没有注意过。总算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