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thinkpad bios解密t440,450,460,x240,250,260,x1c,yoga。

楼主(2018-06-10):
联想thinkpad bios解密t440,450,460,x240,250,260,x1c,yoga,L450,y700,y50..........所有型号都可以软解,不必再冒风险做ec的bga。淘宝可以找到。不需要动主板上任何零件,软件完美解密。

网友:
问题是他需要的是100元。。。。10块钱还考虑考虑

网友:
这价格 给同行                同行都自己动手搞了  !

网友:
解密要100块,估计没有人给他们了,还是自己搞了。

网友:
价格也太贵了咯,

网友:
对于6,7,8代几千块的机器做bga换ec,就不会觉得贵了。懂的人自然会衡量风险,X宝ec也要几十块,加运费人工。4代的便宜机器自然觉得贵,拆伤板了没所谓。拿个国内无保的x1c 2018 i7的,可以试试动手术时的压力。

网友:
软解是比较安心,价格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