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72 按开关 指示灯亮三秒掉电掉电修不好的尽量看

楼主(2018-06-10):
E5-572 按开关 指示灯亮三秒掉电掉电修不好的尽量看 不要问我为什么 刷BIOS 换EC换南桥的都是乱干 我怀疑是通病 我昨晚看了论坛有人说换了N个南桥都不行的  .....我都跟着你们的脚步走了 把南桥干了还是一样  慢慢来吧 打开图纸 测试了一下EC  测到了RTCVCC 不正常 追线路 直接经过两个电阻然后进南桥?两个电阻20K 测了一下一个显示1  一个显示20  很明显挂了一个 果断换一个20K 上去 触发电流哇啦啦上去 LOGO出现  由于机子装起来了 就不发位置图了 就在南桥边边两个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不正常,会引起不触发,但是应该不会引起RTCVCC不正常啊,又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是不是后面的电容坏,引起的这个电阻也坏了的吗?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修起来,能正确的理顺思路很重要,碰到这种掉电的,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这个机子原来有这两个电阻,下次碰到就要注意了。谢谢提醒。

网友:
这个电阻如果是1哪后面是不 是没有电。楼主没有看一下吗、

网友:
这个电阻这么容易坏吗   还是你加热了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