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F5SL R2.0不触发

楼主(2018-06-10):
最近修了2台华硕笔记本,机子都是老的那种一台是F5SL R2.0,另一台忘记型号了,但是2台都是不触发,问题都出现在开关上无电压(0.3v左右)一台是直接飞线到ec附近解决,另一台找到断线位置直接连上了

网友A:
ASUS用的板材是真有问题,BGA爱变形,还爱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用的板材是真有问题,BGA爱变形,还爱断线

ASUS的品质的坚如磐石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