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one6 扩容注意事项

楼主(2018-06-10):
今天没事   分享下  小六扩容细节    先拿到一台小六  准备工作 1.现将资料备份 主要是不丢失资料  如没有重要资料可越过   2.将主板拆下   用255度 风速6(255度小件不会吹虚焊)  硬盘周围割胶  下刀要轻 不要划伤主板 3。用315度风速5 循环吹硬盘上方  用小刀片在硬盘右下角下刀(撬硬盘的宗旨是刀到哪风枪跟到哪 不要用力撬 锡化了不用用力就下来了)4.硬盘下来后用低温锡把高温锡中和成低温锡(用低温锡的好处是除胶的时候主板不掉点)然后除胶 风枪温度240风速5即可 主板处理干净后下一步 5。用硬盘修复仪 读取原硬盘底层  读取后写入白盘  6.上硬盘  风枪285度 风速5   7.加电电流在150MA左右   8.插数据线写软件  等待写入完成  激活即可  (摔过机注意和顾客报风险)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我有次就是硬翘都能听见撕裂的声音,掉了好多点,还好补好了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风枪

网友:
这是最详细的步骤,福利真是,楼主是直风还是旋风?

网友:
每个风枪的风速和温度都不太一样  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风枪

旋风 风枪   每把风枪不一样得自己试出最合适得温度

网友:
风枪温度还是要自己掌握的,没个人的风枪都不一样

网友:
我的857DW吹了15天坏了 我干小件都420度 风速 2.5挡是不是稳定高把风枪烧坏了

网友:
补充一下 望楼主写下你的是什么工具呗,风枪不一样,温度需要不一样,备份的资料最好加上手机的关于本机

网友:
请问楼主 你们的实名认证和维修技术员是怎么得来的呀?

网友(2018-07-10):
看着简单 干着为什么这么难

网友:
感觉除胶的风速太大了 会不会危险 除胶只需要把胶加热了就可以了 啊

网友:
样主把换硬盘的步骤说的很详细,大家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