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维修联想B450小例!大神忽喷!

楼主(2018-06-10):
从迅维回到家后,紧接着安排部署工具准备开干!
到家有一段时间了!之前认识了一个做二手笔记本的同行!于是与他一番交流,把他的笔记本谈了下来!这段时间送修了2台笔记本!一台经检测,独显坏!改成集显!OK! 另一台是适配器和电池接口短路!有明显烧伤!清理完毕!飞线焊接,打阻值正常!电源测量稳定后,上U亮机OK!前2个机子都没怎么拍照!昨晚同行送修一台笔记本联想B450
机型:联想B450     版号:纬创09212 –2M
询问故障:插电源适配器冒火花!
对于这种故障!我就没在上电了!直接拆开!拆好后放一边用东西垫好,防止刮花!顾客是上帝!
先来个板的正反面

检测外观:嗯!没被修过!看到电源接口有明显烧穿!

于是把它干掉!然后打下公共点阻值和电感!按步骤来!
打值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准备上电!小白一个,查图接线!

接好线的图,准备上电测试!

上电发现待机电压正常!然后测其余待机正常!
按开关触发上电!有动作!有电流变化!上到0.358,电压检测正常!
接着上U和内存看看!电流有上升回落动作!说明已经到了发出集显!插上显示器!OK亮机!确定是接口问题!
然后接上客户的硬盘!进系统看看!我X尼玛!还好有接上硬盘看下!那行吧!调试下显示设置!不行,老是改不过来!重新打下驱动试下!打不上!哎!用自检的测试盘重新装下系统看看!记住老师的话:“不要用客户的盘装系统,也许不是系统的问题!”

装好后开机!到XP滚动条过后!要到亮机部分!既然不显了!我X!电流没什么问题!电压也正常!什么鬼!
哎!我没抽烟的习惯!只能静坐思考下问题!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我接上笔记本自带的显示屏,既然显示正常了!心里一阵凉爽!

看来不是系统问题!立马接上原来的硬盘!PWROK!确定OK!维修至此结束!
维修小结:总的来说!维修还是需要细心观察!询问故障现在能帮助我们判断故障缩小范围!接下来就是按维修步骤!测量各项阻值!确定无异常才上电!捡了条死鱼!大神忽喷!给小弟弟打点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哈哈。。 厉害起来了, 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厉害起来了, 老板

哪里!只是还没碰到问题大的!

网友B:
新歌,牛逼啊。我想跟你混了(手动滑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歌,牛逼啊。我想跟你混了(手动滑稽)

我也是捡到死鱼而已啦!

网友:
厉害,技术高超,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