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1D3M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8-06-10):
型号:CFM1D3M

故障:开机不显示,PCIE A11无复位电压

先测了内存供电有1.5V,CPU供电也有1V多,当我测到Q57的时候,发现为题,
如图:

Q57的D级有1V多的电压,S级有0.2V,G级有0.8v,明显不对,追查芯片U30,
1脚3.3V,6脚12v,都正常,怀疑芯片坏,料板上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芯片,好无奈,
记得修过一个戴尔的台式机主板10097-1的主板,上面用过一个小6脚芯片,型号为:APL5611
看了下PDF,

对比了下脚位一样,换上试试。开机测量1.1V出来了。

接上显示器画面出来了,  实测:APL5611可以和NCP102S代换。

网友A:
老板。。。。,修个台板多少钱。

网友:
台式机维修利润太低了,真的不想修了

网友:
现在维修同行修台式机主板的很少吧 换一片也不贵 修起来没劲啊

网友:
台式机维修利润太低了,真的不想修了34234

网友:
台式机维修利润太低了,真的不想修了2667

网友:
台式机维修利润太低了,真的不想修了56645

网友:
不知道这个d级s级直连能不能行呢

网友:
这个6脚是这种品牌机板的通病。    我准备了10多个芯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板。。。。,修个台板多少钱。

                       同行报30,客户报80

网友(2018-09-29):
引用 网友B:
同行报30,客户报80

太低了啊,抵不上半天工夫钱,这行真是没做头了

网友:
主板维修价格太低。我这儿一般是30元。旧的主板AMD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