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IS6XM REV 1-0不触发没3.3v供电维修

楼主(2018-06-10):
联想主板IS6XM REV1-0不触发,无待机3.3V供电。查电路得3.3V待机电压是主板上的芯片PU330产生的,如图,PU330芯片35V已有,没有3.3v输出,。测没有短路。Pu330也不发热,判断pu330已经损坏,板子其它位置也有这个型号的芯片,拆了个过来换上试了下,3.3V正常输出了。问题已确定,最后想办法改了个三端稳压芯片上去如图5所示,测试完全正常工作了。

图5

迅维网_IS6XM V1.0.pdf

网友:
台式机的图纸很不好找的啊!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你装的是1117 3.3吧?
看着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1117 3.3吧?
看着很像!

是的。不是1117。1117是可调输出的,外围要设定两个分压反馈电阻。这个是型号1117-3.3(其中3.3是输出电压的意思),我这个是固定输出电压的,反馈电阻是设定在里面。这样的话很方便使用。在液晶或电视驱动板上有这种芯片,你看型号后面的标示就知道是什么输出电压的。常见有1.8和3.3的。

网友(2018-07-20):
路过进来看看,学习新知识。。。。

网友B:
可以用1117-3.3代换,用的是FLUKE 73万用表?表笔非原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1117-3.3代换,用的是FLUKE 73万用表?表笔非原装?

75二代。表笔是UT81B配送的,08年买的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二代。表笔是UT81B配送的,08年买的用到现在,

表笔是08年的,用到现在,还不错,

网友(2018-10-03):
这块板不开机的话要怎么修的额asad发

网友:
修道我头都疼额啊,没办法了,难过

网友:
球NCT6681D 的电路图啊,太多引脚搞不懂定义了

网友:
  不错。这集成块爱坏。我上回修了一块这样的板,是33M晶振坏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