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58M-DS2 卡91 和 技嘉H61MA-D2V 无VTT供电 维修!!!

楼主(2018-06-10):
版号:技嘉F2A58M-DS2    3.1
故障:卡91
整图:

故障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1Njc0NDA1Ng==.html?spm=a2hzp.8244740.0.0

卡91 这样, 刷BIOS  不行
换CPU 也是这样, 最后 发现  CMOS电池 没电了,
换个 新的电池 上去   二极管那边只有1.5V

二极管后面就是RTCVDD  RTCVDD存在短路 被拉低了。
拆掉 电池座子旁边的那几个电容 一样
最后 拆掉桥旁边的 PBC2   RTCVDD 恢复了3.3V

换上 好的 电容  。
跑码点亮!
故障修复!(这个忘记拍亮机图了)
有时候 修不修得好 就差个细心。

技嘉:H61MA-DS2   2.1
故障:无VTT供电

整图:

上检修台 风扇转2秒钟停住了 不会自动重启 测各大供电:
内存:1.53V  正常
PCH: 1.06V 正常
PLL: 1.83V 正常
VTT: 0V 不正常
无VTT供电
更换RT8120D 一样 再换一个 还是一样。
拆掉 Q6 Q7 Q8 Q9 控制全干掉(其中两个应该是 VTT_EN的)
还是一样。

打TQ1 TQ3 MOS管G级 对地阻值 ,上管 600左右 正常  下管G极110 偏低。
拆掉 TR65 33K电阻
测:

TR65阻值只有 12K 偏低,
在78MLT-S2料板找一个 34K的电阻 换上去。
下管 TQ3 G极 对地阻值恢复500+ 正常了。

上电测  VTT恢复了 1.05V  正常了
上U 测试  正常点亮

更换 TR65 故障解决!

网友:
视频放不上去了  只能添加链接了

网友:
技嘉现在的主板 是有很多电容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