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80SWN 显示器不上电故障

楼主(2018-06-10):
AOC E2280SWN 显示器不上电故障,拆机发现程序芯片坏

AOC E228.rar

网友:
楼主怎么发现程序坏的?怎么判断你没说啊,指示灯亮不亮,驱动板各电压是否正常,高压灯管等,是否正常,

网友:
全无,我拆开机器量各自电压都正常,只有想到程序了噻

网友:
是芯片坏,还是只有数据坏?再具体点更好了。

网友:
供电都有了不开机,刷好的还蛮多的

网友:
我刚刚修了一个E2280SWN,不开机,指示灯不亮,确认MCU芯片坏,型号PM25L0080,编程器已不认此块,用25L020刷不上此机楼主所提供的程序,用25X40代换成功。

网友:
我也是刚刚修了一个E2280SWN,不开机,指示灯不亮,确认MCU芯片坏,型号PM25L0080,编程器已不认此块,用25L020刷不上此机楼主所提供的程序,用25X40代换成功。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我这有个LED M2261FW 显示器白屏,供电5V正常,转换3V也正常,帮我判断哈什么问题,驱动板换了,

网友:
过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8-07-23):
好东西,下一个试试看。感谢分享!

网友:
正好今天也碰到了这台型号一样的显示器,也确定芯片坏了。。。电压正常。指示灯 背光都不亮。编程器已经无法读取芯片数据了。。

网友:
一般遇到不开机的,测量按键按钮上有3.3V电压的,基本上就是程序坏了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程序。。。你也不说过程

网友:
今天 修到这样子,,也是通电不开机,,看来也是程序坏咯,,,,试试看

网友(2018-11-19):
顶!已经成功。没有原机的PM25L0080,用一个好久前买的点屏板上的W25D40V,但编程器认出来的是W25X40V,还是成功了,通电出现LOGO!

网友:
楼主换了程序好了么?是在线刷写还是离线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