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1.1 触发掉电

楼主(2018-06-10):
今天修了一个板 GA-B75M-D3V 1.1     上电触发掉电强制拉低绿线有时候跑码 有时候无复位不跑马。
直接去测IOIT8728F GB 电压检测脚位 126  127  VIN3  VIN2 正常电压2V左右,实际测量VIN3 2.85V 偏高; 拆掉VIN 3相连的分压电阻  和电容,126  127 相连;上电触发 跑马掉电后不触发;不触发,小弟喜欢先查-RSMRST信号,示波器波形跳变,证明信号不稳定,追查此信号,挑起Q54,示波器测Q54 G级 还在跳,查R365电阻5V 正常不跳变,更换电阻R365 插电,示波器测-RSMRST  波形稳定不跳变,上电触发正常跑马,亮机。
新人贴,不会排版什么的,希望各位师兄别介意咯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网友:
电路清晰  好厉害

网友A: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GA-B75M-D3V 1.1觸發掉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GA-B75M-D3V 1.1觸發掉電

新人 新人,你的板也是这个现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