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05d 继电器如何切换不同输出电压???

楼主(2018-06-10):
ps-305d 继电器如何切换不同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是稳压电源把。。。。。。。。。。。

网友A:
线性稳压电源,一般是比较器检测电压范围,达到触发阈值就导通开关管,继电器在线性变压器多个绕组间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电源,一般是比较器检测电压范围,达到触发阈值就导通开关管,继电器在线性变压器多个绕组间切换的 ...

哪个比较器??????? LM324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