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的CPU底座针单独换成功率大吗?

楼主(2018-06-10):
一个外星人的机器,两个巴掌这么大的一个主机,我们小地方第一次见,客户说他自己拆开研究了一下就把针脚弄坏了,我打开一看,针脚断和弯了的大约10根,换整个底座我没这个本事,所以我就假想,如果我在另外的板子上拆针脚下来,然后把这块板子放到BG上,直接底部加温,然后取下坏针脚换上好针脚。我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网友:
什么样子的                              ?

网友:
换针也是个细活,,,,不好焊,,,,

网友:
针没断10来根 校正就行了,换座子难度在用什么样的BGA,普通红外的难度大,最好上部热风的,座子上部吸收红外率低需要更高温度,容易让板子鼓包就报废了

网友A:
加焊也取不下来的,不信你试试,除非你能固定住那个座子,不然用力拔会移位,得不偿失

网友:
为什么你不上个图片大家看下那?有图的话大家更能直观的给你点帮助

网友:
可以的。先找个废板,把风枪合适的温度找出来,再去取。  针脚也有区别的,要仔细观察针脚的种类。可以用刀片挡住其他部分,免得吹坏塑料底座。焊回去的时候,先放进去,再用风枪对着吹个3-5分钟,自己根据温度掌控时间。其实不难,多练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也取不下来的,不信你试试,除非你能固定住那个座子,不然用力拔会移位,得不偿失

是的,今天找了一个废板子试了一下,完全不行,因为针脚是欠在塑料架子里面的,针取下来容易,换上去的几率太小,对我的水平来说几乎为零。

网友:
不知道是啥脚座,断几根针到有补过,还可以的没反修

网友:
首先你得有把精密度高的钳子,方便剪掉,坏针脚,另外烙铁必须尖的头子可以试试看

网友:
哎 怪自己学艺不精啊 要是用烙铁接我是肯定不行的 尼玛 我手拿烙铁都是抖的
没法发 淘宝找了一家专门换底座的 80块钱 单元能行

网友:
可以的,看主板的层数,如果也是4层的话,上加热380左右,风力85,别超过385,下加热,放BGA上的话不容易掌握,也可以不用下加热,直接上加热,风力小于90,这样一般不会吹坏

网友:
这个还是换座子吧,我给新板子的B85换过座子,也是认为的。只是稳定比平常温度要高一点。

网友:
先预热,可能会好装一点。我平时都是先预热几分钟再开始装,BGA加温区再廷长20秒钟左右,一般问题不大,都能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