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背光不亮 剪板修复

楼主(2018-06-11):
   接到一台笔记本,客户描述无显示,加电后强光照射,发现还是可以隐约看到画面,只是没有背光。分析屏幕和主板其中一样有问题,客户急需确定是什么问题,只能拆下代换屏,换了一张好的屏是正常的,本来想直接换屏这个是带触摸的,报价加高了点,客户不同意,没办法只能跟客户报价,同意先尝试维修屏幕,如果不能解决,就买块屏。把机留下他走人。接下来测屏的LEDvccs只有7V原以为找到问题一般机是19v,直接测屏的接口是通的电压一样7V,又用好的屏再测电压一样,没看图纸只有认为是好的,接着查LEDENLEDpWM,都正常,就是LEDvCuT输出不正常。和LEDvccs电压一样是7V,换了升压整流管和电容故障一样。想换芯片找了半天料板没有,只有去看看上课视频学饼哥讲的剪板方法。

网友:
又大神杰作  表示有点看不懂  要是我 就会想办法修好  修不好  我会找个小点的 升压电路套进去

网友:
又一杰作。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
又是大神杰作   高手在迅维牛逼了

网友:
LED的屏暗的我都是这么改

网友:
对于我们这种不会的人来说就只有换屏了。不知道这样改的稳不稳定、

网友:
说白了就是移花接木   供电 地线 pwm en  反馈

网友:
苹果很多暗屏我都这样搞的 剪液晶屏上面的

网友:
反馈也要连一起的吧 FB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节约成本

网友:
这个浪费不少时间的,没事玩玩还可以

网友:
怎么能在屏电路上找到这几个信号哦?

网友:
这种我以前也改过,但是用了10天左右客户就又拿过来说又暗屏了,拆开看了下里面全部烧断线了,,,,,返修肯定会有的

网友:
能写的在详细点就好了,对于没改过的有很大帮助。

网友:
又一杰作。花了不少心思。。。。。。。。。。。。。。。LLLLLLLLLLLL

网友:
前几年在LCD屏上改过,现在闲麻烦直接换屏了

网友:
这么细的线,除了开启和亮度,我都是拿粗线飞的

网友:
我也改过,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