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质量不错的UMT板6P

楼主(2018-06-11):
分享一下修这个板子的经验,一台同行送来的6P,无wifi,无前后摄像!前后摄像不讲了,都知道的问题!讲下wifi吧,同行送来之后检查一下,指南针,陀螺仪不能使用,WiFi,摄像不能使用!插卡打电话正常!还有就是时间调不对!客户只想修好WiFi和照相功能,然后拆机,第一眼看到基带屏蔽罩拆过,主板拆下之后看了一下,机子动过硬盘,WiFi,触摸!拆后修开始修WiFi,正常维修思路,拆WiFi,打了一下阻值,无异常,换了一个新的wifi开机依旧WiFi打不开,不过有WiFi地址!然后又拆机测了一下电压,4.2V  1.8V都无异常!怀疑换的WiFi芯片不好,又换了一个!装上开机依旧!其实当时考虑WiFi有地址,WiFi供电和复位应该没问题,又打了一下wifi与cpu之间的耦合电容,都有阻值!这时只剩下时钟没测了!上电开始测时钟电压,问题来了,没电压!好吧,换时钟,再次测量还是无电!没办法只能拆电源了,拆下来才知道,电源也被动过,而且电源与时钟的两个点都掉了,没有补。。。(其实这里走了很多弯路,时间调不对应该第一时间考虑时钟的!
好吧,不晓得上家时故意的开始无意的!也不知道几修了!还没完!
装机测试,WiFi有了,插卡有信号,那么问题来了,打不出去,打不进来!信号都正常,4G到3G也能切换!按照以往修信号的经验,接受没问题,主修发射部分,可是这个手机2G 3G 4G切换正常,天线开关应该没问题,由于被人动过基带,以为虚了,就重装了一下基带,结果无基带了。。。瞬间都大了!不考虑基带没装好,对自己的手工有这个信心,没办法拆开基带屏蔽罩看到基带电源焊油满布,在显微镜看了一下,看到一个小锡珠连锡了,还是主供电和基带电源某一路供电连锡了,看到这有种想骂人的冲动,只好换新电源,装机依旧无基带,好吧,拆机继续观察,上家还动过大射频,拆了了换新,换的时候发现射频左边封胶的电容电感虚了一片,好吧,补该补的,测机,有基带了,通话也正常了!到此维修结束了,这是我见过最耐修的UMT板!上图看下吧!维修过程走了弯路,大神勿喷

网友A:
既然还没死  这种机器估计摔一次 也离死不远了

网友B:
我想知道你手工怎么练的,动这么多都不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还没死  这种机器估计摔一次 也离死不远了

哈哈哈,我也这样怀疑,竟然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手工怎么练的,动这么多都不死,厉害!!!

拿废板练的,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相信你的技术,修好就没事啊 可以一直用

网友:
不是UMT板子好,主要是楼主焊接过关了。

网友:
点赞,这种板子基本上懒得动,动好了万幸,动不好不幸,主要一动伤其他,耗时耗脑,给客户解释让他换板。实在要坚持修,那么就跟他说好风险先。

网友:
楼主辛苦了 UMT 坑了不少人 一不小心就砸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