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楼主(2018-06-11):
客户拿过来  开机马上掉电     可以再次开机  还是一样的  有个时候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然后继续转问题在  R68旁边的一个三极管坏了   搞好两块了  同样的问题  拆掉就行了

网友:
意思是开启没信号,被拉低,取下就OK

网友:
看看楼主的分享,是不是通病

网友:
拆三极管大法

网友:
那个是VTT总线供电的开始信号,一般是后面的那个没拉低坏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那个0.9的电压控制信号

网友:
这P8H61也有一个通病,感觉是后面那个三极管没被拉低,后面那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