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外接图像正常,内屏花屏.

楼主(2018-06-11):
上图 论坛还没有过这个例子,发上给大家看看案例.是屏问题还是屏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像素都看不清楚,偏色太严重了

网友:
楼主的高级技术员哪里来的的啊,花屏心里没数吗,什么都不动手,就能自己好??

网友:
楼主是高级技术员?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问

网友:
懒到家了 拆都懒得拆了吗

网友:
先对照图纸详细检测下,有屏换屏试、有排线换排线试,动显卡的话先跟客人讲,到时弄到不显示就麻烦了

网友:
效果看的不是很清楚。旁边的鸡蛋很清楚,建议先换屏

网友:
先查屏线了

网友:
楼主,三岁小孩都知道的故障,动手搞吧。

网友:
这种现象我个人认为先换个屏试试先

网友:
按照六楼说的开始搞吧,一步一步来排查吧,最后报风险干显卡吧

网友:
多半是屏吧,换一个试试看再说呗。。。。。

网友:
不先换屏?卸载驱动?

网友:
楼主的等级问这样的问题感觉在水经验啊

网友:
先把屏线阻值测测看正常不

网友:
显卡 屏线 屏都有可能 !!!!!!

网友:
我的话就是先换屏,不行再动屏线,最后还是不行就动显卡(当然动显卡之前肯定是要跟客户先问好的)

网友:
楼主666 这种问题都能解决,学习了

13694295506 -1 -1 你到底学习了什么?

网友:
所以呀.屏线多便宜,二十来块钱,屏180元,最后显卡.先等屏线回来,其它的动作后面接着.谢谢大家呀.呵呵,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