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 C560 版号:LA-A061P REV:A 集显独显通用BIOS

楼主(2018-06-11):
品牌:联想
型号:C560 一体机
版号:LA-A061P  REV:A
显卡:集成
BIOS位置号:U2
说明:适用独显和集显的BIOS,解决换桥后亮机慢,无法装系统。

网友:
我的独显 试了不行,上电后不显,原机是用起中途断电

网友A(2018-07-19):
不行   不亮机。。。。。。。。。。。。。。。。。。。。。。。。。

网友(2018-09-21):
引用 网友A:
不行   不亮机。。。。。。。。。。。。。。。。。。。。。。。。。

我换完桥后刷了这个BIOS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2019-03-27):
我的  独显  刷了  不亮。。。。。。。。。。。。。。。。。。。。

网友B(2019-06-04):
我的独立的可以亮,速度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独立的可以亮,速度也快

谢谢,反馈。。。。。。。

网友(2020-05-12):
感谢兄弟,我的独立刷了就亮了,是REV;1A的,用隔壁老李人头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