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800主板PCIE插座供电3.3V QFN12电源芯片烧了,帮忙看看什么型号。

楼主(2018-06-11):
如题,如图。

PCIE 3.3V供电芯片

芯片引脚
查了几天,也没查到什么型号,只有印字和已知资料如下:
QFN12 3.3V电源芯片  2脚3.3V输出,5脚12V输入。外形尺寸:3*3*0.6MM 印字KE=4C M1X
知道的朋友帮忙告知,多谢。

网友A:
有丝印就知道型号的,有丝印就知道型号的,有丝印就知道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丝印就知道型号的,有丝印就知道型号的,有丝印就知道型号的,

印字KE=4C,查不到,到哪里查能告知吗?

网友:
没人知道,晕了,看来要改电路了